stm32F417的复用功能配置问题

楼主(2012-10-17):
请指点一下,我以下理解是否正确?

问题一:
每个脚,只要该有该复用功能,那就可以配置改复用功能,而不管该功能模块的其它脚分配情况?
例如, 把uart3这样分配是否也可以:PD9 -- usart3_RX, PD10 -- usart3_ck, PD11--usart3_cts, PD12--usart3_rts, 同时又分配PC10 --usart3_TX。
也即,每个引脚是完全独立可选择的。

问题二:
如果我同时把一个功能分配到2个脚,是否存在问题? 还是这2脚完全等效?
如:PC10 --usart3_TX, 且PD8 --usart3_TX.  即usart3_Tx被选择连接到2个引脚了。 理论上应该没问题吧? (当然实际上不会这么用)

谢谢!

网友A:
回答一:
所谓复用就是可以用作多种用途。一个引脚可以使用其引脚上定义的几种,只是在使用之前需要正确配置。
每个引脚是可以独立选择的,你可以把PD9配置为usart3_RX,而把PD10配置为IO。但是为了能可靠性和可读性,最好是一组功能能的引脚全部复用,或全部IO。另外,引脚的重映射是一组功能的引脚一起映射的。

回答二:
你这里是引脚重映射的问题,既然是重映射,则把usart3_TX映射到PD8后,PC10就不能用作usart3_TX。

楼主:
对于STM32F417,参考手册上已经不提remap这个概念了。这点与STM32F103不一样。
从资料看,配置引脚是通过GPIOx_AFRL[31:0],GPIOx_AFRH[31:0]寄存器,实现了16选一(AF0..AF15).
参见: RM0090的P141/1316页上Figure14。 16选一像个模拟开关(不知道实际是什么?)

按这个图来理解,理论上同一个功能可以分配到2个引脚上了(stm32F103是不可能的)

楼主:
谢谢楼上。

对于STM32F417,参考手册上已经不提remap这个概念了。这点与STM32F103不一样。
从资料看,配置引脚是通过GPIOx_AFRL[31:0],GPIOx_AFRH[31:0]寄存器,实现了16选一(AF0..AF15).
参见: RM0090的P141/1316页上Figure14。 16选一像个模拟开关(不知道实际是什么?)

按这个图来理解,理论上同一个功能可以分配到2个引脚上了(stm32F103是不可能的).

网友B:
STM32F4的IO引脚 复用是完全自由的,LZ的想法可以实现。

楼主:
补充:2个功能模块复用1个脚的功能,也许可以用用。如SPI分配, 共用3个脚MOSI,MISO,SCK, 而分别用SP1_NSS,SPI2_NSS. 这时,这3个pin是SPI1和SPI2的模块连接出来的。不过,在MO信号上,还得特别处理一下。而且要时分。(不过很罗嗦,意义不大)

网友C(2014-08-05):
STM43F4的GPIOx_AFR把我搞糊涂了,
复用功能跟AFx通道到底是怎么对应啊!
手册上来那个说法都没有!: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