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侠个问题,DSP和stm32 UART 通信接口

楼主(2012-10-17):
我要做一个DSP 28234和STM32的UART通信,但是DSP上有2个接口 SCITXDB,SCIRXDB。可是STM32有四个接口RX,TX, CTS, RTS,。该怎么连接呢》
实习起来比spi简单吧

网友A:
SCITXDB -----  STM32一个接口的RX,
SCIRXDB -----  STM32同一个接口的TX

网友B:
CTS, RTS不连
另两个直连,就是发连收,收连发,不要管引脚名称是什么,必须确认其收发状态,有些引脚名称是反着写的。

网友C:
两边控制寄存器配置的时候,传输参数(波特率,传输位、校验位等)要一致,选择不使用CTS和RTS。最好是两边都先通过电平转换到PC的9针UART口,查看与PC的串口调试工具是否能正常通信。保证各自的传输没有问题了,然后再像2楼那样接线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