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有关7805的问题~~

楼主(2012-10-17):
7805外接12V电压,外接电源与输入管脚之间连了个电阻, 但是到了7805的输入管脚时电压变成了 3V 会不会是输出回路里面的负载过大 影响了输入??

网友A:
有可能的
你串了多大的电阻?
后端5V 需要多大电流?
另外你的12V 能有多大电流输出?

楼主:
有可能的
你串了多大的电阻?
后端5V 需要多大电流?
另外你的12V 能有多大电流输出?
引用 网友A:
呃 输入我串了51欧的时候 过了这个电阻后电压拉低到3V,串0欧的电阻时,它直接就把输入的12V降到3V
5V输出电流不需要多大的 几百毫安
12V的输入电流也是几百毫安

网友B:
去掉7805,还有12V没有?
12V对地加个负载,还有没有12V?
换个7805(管脚不要搞错),还是一样的情况吗?
仔细检查电路板,问题就搞定了

楼主:
去掉7805,还有12V没有?
12V对地加个负载,还有没有12V?
换个7805(管脚不要搞错),还是一样的情况吗?
仔细检查电路板,问题就搞定了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把7805的输出管脚断开,发现输入电压正常了 为12V
换了几个芯片,情况也是一样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太不严谨了,发现问题了 不去好好查,几百MA 100-999ma 都算几百吧

网友A:
而且你用的是7805 呢还是78l05? 是to-220 封装呢还是to-92 还是sot-89?

网友B:
回复 楼主:
注意括号里的内容“管脚不要搞错”

楼主:
回复 楼主:
你太不严谨了,发现问题了 不去好好查,几百MA 100-999ma 都算几百吧
引用 网友A:
呃 受教了 是150MA

楼主:
而且你用的是7805 呢还是78l05? 是to-220 封装呢还是to-92 还是sot-89?
引用 网友A:
7805CD2T 封装是D2PAK

楼主:
回复 楼主:
注意括号里的内容“管脚不要搞错”
引用 网友B:
呃 木有搞错 1脚是输入 2是接地 3是输出

网友C:
管脚不要搞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