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办法用IO口线检查60KHZ频率的信号?

楼主(2012-10-17):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用软件采样。但感觉这个肯定不妥。

网友A:
有何不妥?

网友B:
是精度问题?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C:
有CAP功能没有
没有的话  用定时器中断呀

网友D:
有何不妥?MCU测频很常用,有的MCU可以到几MHZ至几十MHZ。

网友E:
60KHZ的信号,周期是16us,用A/D采样的话,采样间隔至少要小于8us,普通单片机肯定达不到这么高的速度的.
应该用脉宽捕捉 CCP功能,或者是
用电平跳变中断+定时器中断或主程序定时查询,
定义一变量A.
在电平跳变中断中,只把变量A加1,应该能在几us完成.
在一固定时间内(定时器中断或者主程序定时查询),通过变量A的值计算频率.
注意,不同中断之间以及主程序之间的资源互斥问题.

楼主:
因为我对自己的想法没信心。随便说的不成熟。
可以用外部触发中断,多采样几个,就可以算频率了呀。
我看一个同事为了验证输出频率正常,将该频率信号输出到一个高频变压器上,然后有整流滤波稳压,最后看稳压后的电压是不是对的来判定频率信号是否输出正常。我觉得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多余呢?

网友F:
回复 楼主:
接到计数器或者示波器上不就验证了吗

网友G:
直接上外部中断。。。。。不可以吗。。。

楼主:
8# baiyunfei.k.f 我现在为了实现功能,不是为了验证

网友H:
先将信号分频再处理吧,在软件上乘以一定的倍率

网友I:
采集过零点不就行了吗?

网友I:
硬件用差分比例运放电路,软件采集过零点

网友J:
用双核单片机

网友J:
一个核运行主程序,另一个核循环查询,两核并行运行,第二核不受中断影响,单核最快运行到8MHz

网友K:
见过51用定时器加外部中断做的上GHz的频率计

网友L:
不能用定时器么,允许1~2ms测量一次的话,精度随便上万分之一。

网友M:
直接用个计数器芯片,每秒刷新并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