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或者估算一个电路模块的功耗呢?拿什么作为依据

楼主(2012-10-17):
一个LM393组成的电路,我看了LM393的手册上面写着PD=580mW,但是我这个电路用12V供电,手册上写着耗电电流仅为0.4mA,那么这么算12X0.4=4.8mW。哪个对呢?

网友A:
稳压电源,12V 串电流表 看功耗
算得的功耗,再适当放大 设计电源,基本没问题
他写的580mw 还要看你393 输出驱动什么器件,

楼主:
我不明白你说的意思呀?
你是说找一个12V的稳压电源然后在串联一个电流表,这样测量功耗吗?
我是说不借助测量各工具,估算的情况下,怎么估算好呢?那后面的那个4.8mW又算什么呢?

网友B:
记得我之前还看过徐世霞的XX电路,XXPCB,怎么看到这个问题,我感觉徐世霞不像是做电路的人呢?

网友C:
4L是姓吗?;P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这是什么意思呀?我怎么没听明白呢?您是说我做电路设计不够格是吗?

楼主:
我之前貌似也没发过电路呀,发过一个PCB还是第一次画的。被大家嘲笑了一番。
我也不怕大家笑话,不懂就是不懂。很多做电路的还不是照搬照抄。小问题依然不会。
在做电路设计这条道路上,我其实没有真正开始呵呵。。。只不过自己有疑问就问问。
期待更多的大侠能给我好好讲讲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