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MT钢网的疑问

楼主(2012-10-17):
DSP2808,外围0805的件为主,有IC,钢网开厚点有啥影响?有啥注意点不?谢谢!

网友A:
为什么要开厚?
是焊接后觉得锡不够吗?
如果是,可以加厚,但是同时注意 钢网缩孔,防止锡量过多,短路

网友:
0805拿烙铁不就直接焊上了么。
BGA,拿锡泥也能吹上啊。不需要开钢网把。
你要是刷锡泥,厚点不就是锡泥多点么。

楼主:
DSP的空开窄点?0805的不变,做防锡珠处理?

楼主:
DSP的孔开窄点?0805的不变,做防锡珠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