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电阻选取求教

楼主(2012-10-17):
各位老师,
近来做一个16BIT电流采样,采样电阻两端电压换算得到电流。
  电流分为6个档位,1uA,10uA,100uA,1mA,10mA,100mA
  想分别用采样电阻为,100K,10K,1K,100,,10,1.
   但考虑到换档冲击,因此采用多电阻串联变档采样,使用30PPM,1/4W的金属膜,阻值分别为90K,9K,900,90,9,1来进行串联组合采样。
   但令人蛋疼的是,市面上没这种阻值。。。。。
   有无更好地办法?求教高手了。
   十分感谢!

网友A:
90K用2个180k并联,其他依次类推

网友B:
特殊阻值的电阻是可以用2个或多个拼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这样操作确实是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些阻值估计也只能那么做。多谢啊!

网友A: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仍然使用100K,10K,1K,100,,10,1.的电阻,软件里面自己算下就可以了。

网友C:
100K切换到10K,可以是:100K -> 100K//10K -> 10K

网友D:
90K,9K,900,90,9,1是标准采样电阻,市场有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淘宝上找了几家,确实是没找着。都91,910,9100,真是令人蛋碎。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是的,不过就是不怎么方便。

网友A:
E24和E96序列里没看见过90k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