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诊断仪 OBD-II 研究

楼主(2012-10-17):
OBD是英文On-Board Diagnostics的缩写,中文翻译为“车载自动诊断系统”。

OBD是一种自动诊断汽车问题的程序。当系统出现故障时,故障(MIL)灯或检查发动机(Check Engine)警告灯亮,同时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CM)将故障信息存入存储器,通过一定的程序可以将故障码从PCM中读出。根据故障码的提示,维修人员能迅速准确地确定故障的性质和部位。有针对性地去检查有关部位、元件和线路,将故障排除

OBDII最早出现在1994年的几种车型,包括LEXUS(凌志)ES300,Toyota Camry(佳美)1MZ-FE 3.0LV-6和T100 pickup(轻卡)3RZ-FE塔尔2.7L four加上AUDI(奥迪),Mercedes·Benz(奔驰),VolkSwagen(大众)和Volvo(富豪)车型。在1995年增加了更多的车型包括Nissan Maxima(千里马)和240 SX。然后在1996年,美国法规要求所有在本国销售的新轿车和轻卡必须装备OBD-II系统。所以从1996年开始新轿车和轻卡普遍安装OBDII系统。
  OBDII是什么?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自我诊断系统用于探测汽车排放出现的增加。 OBD II系统不象以前所有的自我诊断系统那样,只能探测传惑器的故障,总的电子故障和/或不会影响发动机性能一类的问题,OBDII 的焦点在排放上。如果碳氢化合物(HC)一氧化碳(CO)9氮氧化物(NOx)!甚至蒸发排放超过美国国家排放的极限值, OBD-II装备的汽车就会点亮故障指示灯(MIL)并记录一个诊断故障码(DTC),即使发动机运转不存在明显的恶化或变化,换句话说,可能没有任何动力性问题,故障灯也可能会点亮。但是如果排放增加,OBD-II将升起红灯(危险信号)。
  OBD-II能够探测造成HC排放突变的任意缺火(点火或混合气稀缺火)。它甚至能够区分出单个气缸或多个气缸的缺火。但是它不会点亮故障灯,除非它在至少两个连续驱动循环或行程中探测到HC排放的增加以最大程度地减少“错误”点亮故障灯。
  OBDII也用安装在三元催化剂前后端的氧传感器监测三元催化剂。通过前后端氧传感器的值,OBD-II系统能够探测三元催化剂效率,由于污染、进气管供应的空气缺乏或类似问题造成的任何下降,和任意缺火的情况一样,OBD-II在两个连续驱动循环中探测到三元催化剂效率下降才会点亮故障灯。
  OBD-II系统也监视EGR系统和蒸发排放控制。这些系统的任何问题也会点亮故障灯。另外,OBD-II还会捕捉以前自我诊断系统能够探测的大多数同类的传感器和电路故障。可见OBD-II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诊断工具。OBD-II系统十分复杂,它并不简单。已经有报告说故障灯因为“不正确”的汽车加油而点亮。在一些OBD-II应用车型上,该系统作用真空到蒸发排放控制系统(EVAP)来检查空气泄漏。如果加油时发动机正在怠速或点火开关在“ON”位置,或者汽油箱盖子后来没有被拧紧,OBD-II系统探测到它认为空气漏入EVAP{排放控制系统}并设置错误故障码码P0440造成故障灯点亮。当然。实际上没有问题,但是司机无法知道它并且会找你帮忙。用解码器清除故障码并告诉顾客在加油之前关闭发动机是“治疗”这种OBD-II问题的良方。不良的汽油也会错误地点亮故障灯。当诊断汽车时, P0300“任意缺火”’故障码通常会出现。OBD-II追踪单个气缸的缺火并且把2%的缺火车认为是正常的。但是汽油中的水或者甚至包含在一些改良汽油(汽油充氧例如乙醇内的添加剂的变化会增加缺火率超过2%并触发故障码。排除这种问题的方法是清除故障码。不用乙醇汽油{不可能}.或定期使用汽油添加剂.{1万公里或2万公里}
    OBD车上诊断系统是80年代美国提高排气排放标准之后,针对个厂家都自行制定各自的电控燃油喷射发动机的标准,导致独立修车厂无法获得厂家的技术资料和诊断设备或者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获得这些资料和设备而以联邦立法的形式强制所有厂商都必须遵守的一个统一的电子系统诊断接口标准。OBD的升级版OBD II在1995年开始在所有在美国市场上销售的汽车上强制执行,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统一的汽车诊断接口标准。由于美国是第一汽车大国,其影响力使得随后这个标准被世界各国所采用成为全球通用的标准。

    但是由于美国联邦政府的OBD标准只规定必须遵守和尾气排放控制有关的数据,所以很多汽车厂商在非尾气相关的数据上避开联邦标准而采用厂家特殊的数据格式,这使得独立修车铺在很多数据的读取和调整上仍受限于生产商,不得不花很多钱去购买每种车专用的读码器,有些甚至花钱都买不到。美国联邦政府认为这是贸易自由,并没有干涉。
ELM-327 汽车诊断仪

  目前市场上分:

  塑料 USB ELM327

  塑料蓝牙ELM327

  铝壳USB ELM327

  Mini超小蓝牙327

  ELM327是目前最新基于PC的OBD2通用型汽车诊断检测工具。它支持所有OBD-II自诊断系统及与其相兼容的通讯协议检测。ELM327为USB接口,通过RS232转换协议连接笔记本电脑USB接口。

  支持OBD-II车载诊断通讯协议:

  ..ISO15765-4(CAN)

  ..ISO14230-4(KWP2000)

  ..ISO9141-2

  ..J1850VPW

  ..J1850PWM

  输出协议方式:RS232

  波特率:9600或38400

  LED指示灯:OBDTx/Rx、RS232Tx、电源

  工作电压:12v

  工作电流:45mA

  特点:

  ELM327 USBOBD-II自诊断系统所使用软件为免费程序,允许您使用您的PC和ELM327获取你汽车发动机电脑各种数据信息。软件操作简单易学。该软件支持DOS和Windows计算机操作系统。

  功能:

1.读取通用及汽车制造商特定的诊断故障代码,并显示其定义(软件包含3000多个故障代码)

  2.清除故障代码,并关闭发动机(引擎)故障报警指示灯

  3.读取发动机即时动态数据流

  ..发动机转速

  ..计算负荷值

  ..冷却液温度

  ..燃油系统状态

  ..车速

  ..短期燃油修正

  ..长期燃料修正

  ..进气歧管压力

  ..定时提前

  ..进气温度

  ..空气流量

  ..节气门开度

  ..氧传感器电压/短期燃油微调

  ..燃油压力。。。。

  可支持的车型:

  宝马 西雅特 福特 MINI 捷豹 奔驰 大众

  克莱斯勒 道奇 讴歌 比亚迪F3/F0 奇瑞 09款奥拓

  铃木 本田 丰田 马自达 三菱 尼桑 斯巴鲁

  陆虎 雪佛兰 斯柯达 英菲尼迪 起亚 现代

  奥迪 萨博 欧宝 雪铁龙 标致 沃尔沃 菲亚特 等

  安装及使用说明

  LM327汽车诊断仪器安装及使用说明   汽车故障码   汽车诊断   本产品支持1996年以后生产的采用OBD-Ⅱ协议的车型(包括 VPW, PWM, ISO, KWP 2000, CAN 协议)。可以把产品连接到笔记本电脑或台式电脑上,用来读取故障码并知道故障码的含义、清除汽车的故障码、显示传感器的数据流(如转速、水温等等)……功能非常强大!

  产品特点:   本产品支持所有的OBD-Ⅱ协议,USB接口输出,更方便连接到笔记本电脑。   产品特性:   OBD-Ⅱ协议:ISO15765-4 (CAN)   ISO14230-4 (KWP2000)   ISO9141-2   J1850 VPW   J1850 PWM   输出接口:USB   LED指示灯:OBD 发射/接收, RS232 发射/接收,电源   操作电压: 12V,(带短路/过电压保护功能)   产品功能:   读取故障码并知道故障码的含义、清除汽车的故障码、显示传感器数据(其中包括:发动机转速、冷却液温度、车辆速度、进气歧管压力、进气温度、空气流速、节气门位置、氧传感器电压、燃油压力等等)还有其他更多先进功能……   图型介面软体常用的有:Scantool, Scanmaster, Proscan, PcmSCAN, Digimoto,也可以使用超级终端机搭配AT指令使用。

  安装说明:(友情提示,如果无法读取安装光盘内的软件,请从以下链接下载软件:)

  1、汽车信息读取软件 ScanTool(dot)net:

  2、USB驱动程序:

  安装步骤:   1、安装光盘或下载的ScanTool(dot)net

软件。

  2、将OBD-Ⅱ电缆与汽车ODB-Ⅱ接口连接。

  3、将OBD-Ⅱ电缆与ELM327连接。此时,电源灯(power)会亮,ODB TX/RX灯会闪烁,说明连接正常。

  4、将USB连接线把ELM327与电脑连接起来。此时电脑会提示发现新硬件,按照电脑提示好安装光盘内或网络下载的USB驱动程序。进入电脑的“设备管理器”点击端口,你会发现新安装的硬件“USB Serial Port”,记下右边的COM号。(该COM号将在下一步的软件设置中用到)

  5、启动ScanTool(dot)net软件。打开ScanTool(dot)netv1.13 for windows程序,选择options(设置)项,选择你在上一步你记下的COM号,然后确定。这样软件安装完成,你就可以诊断你的车辆了。

【市面上的产品】

【市面上可用的软件-界面】

    扫描二维码下载到手机
Android版软件
【关于OBD-II方案】
之前主要是用PIC18F2480芯片方案,成本比较高,目前用PIC18F25K80做,成本可以降低不少,并且25K80资源要比2480要好很多,方案本身与上位机通讯是串口连接,在此基础上可以转换成多种连接方式,如串口转USB、串口转蓝牙、串口转WIFI等,可以用的上位机软件有PC版的,也有手机版的,想了解更多

网友A(2013-01-23):
基于汽车级芯片ST的OBD协议栈模块及方案,协议栈内部集成标准传感器数据,故障码及油耗,里程等其它关键参数

QQ:281273262

产品说明:
历时3年自主开发,测试过近200款不同车型,车辆兼容性最大化。产品集成开发极其简单;待机功耗低,性能稳定,兼容最新OBD-II标准所有协议,可配合GPS用于远程车辆监控;DVD导航;PND;安卓苹果智能手机应用软件集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