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通信距离问题

楼主(2012-10-17):
(无正文)

网友A:
板间通讯用屏蔽双绞线,50cm 100KHz没问题,
速率降低点 距离还能远点,1m外你就考虑232 或485吧

网友B:
我用模拟的,速度20K左右,普通线长3m,只要线阻不会造成太明显的衰减就可以
如果环境干扰比较严重用屏蔽线当然更好

网友C:
I2C线变长后,主要是线路上的分布电容大幅增大,此时可以减小上拉电阻解决。
当然,减小上拉电阻,意味着增大功耗。

网友D:
莫有问题

网友E(2012-11-30):
我好想曾经用过大于5米  似乎是10米来着。

网友F:
通常来说,IIC的抗干扰能力还会比较强的,所以,几十KHz的速度,30cm的距离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G:
30CM当然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