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安全电路中网口信号传输的问题!

楼主(2012-10-17):
本质安全电路中网口信号传输的问题!
1:煤矿检测设备使用本安电路,因此现在采用的是本安电源供电。
2:设备都是使用本安电源,但与电脑的通讯是用网口,这个发射接收信号就不是本安的了。
   请问这个发射接收信号线要怎么处理才能成为本安信号!?
希望有个详细的说明,谢谢!

楼主:
怎么隔离?是否有更好的方**

网友A:
其实以太网PHY本身就要求带隔离变压器,只要你能让认证机关认可它的隔离性能(不行自己按3836标准做)
要想做到本安,关键是再加上限流限压
普通的齐纳限流限压电路很难满足以太网的带宽:
1 齐纳管结电容太大
2 串联限流电阻改变阻抗特性
如果能找到可通过认证的低结电容的齐纳器件,而且能把限流电阻控制在几十欧姆,可以实现

楼主:
有道理,现在就用的1N4733暂时没问题反馈。

网友B(2013-11-15):
是否可用TVS管替代普通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