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PT2046中断引脚的问题

楼主(2012-10-17):
最近弄了个XPT2046触摸屏驱动的程序。调试的时候可以通过STM32的SPI读到有效数据。但是XPT2046的中断脚IRQ应该在触摸下为低电平。可是我不触摸时为3.3V,触摸时为2.6V,也就是说XPT2046的低电平输出只有2.6V。我试过将STM32连接到IRQ的是引脚设置为浮空输入和上拉输入的方式,可是效果还是一样的。
请教有这方面经验的大神给与赐教。不胜感激。

楼主:
亚历山大,又是自己解决。

网友A(2013-06-05):
你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毛病?怎么解决的?

网友B(2016-03-05):
我也遇到不会中断问题,现已解决,用的STM32配置上啦输入模式就不会中断,改为下拉输入模式,一摸一个准!

网友C(2017-01-19):
你的问题是屏的右边或上边被压住了,比如外壳边压到了触摸屏上了!QQ:4773050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