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84内部晶振的问题

楼主(2012-10-17):
我用PIC16F684

写了个程序,用内部晶振,4MHZ。我不知道晶振设置的对不对。设置如下: __CONFIG(INTIO&WDTDIS&MCLRDIS); ............................................. OSCCON=0X61; //4MHZ,内部振荡器用于系统时钟
请问高手,我这样设置对不对?谢谢!

楼主:
可是烧到片子里,IO口输出的波形周期差别太大,应该是uS级的,实际是MS级的。

网友A:
除了config错误外,程序是不是有错误
可以软件先定时一个时间,看看跟你预期的对不对。就知道你的设置的晶振对不对了

网友B:
你__CONFIG(INTIO&WDTDIS&MCLRDIS)这样配置是啥意思了?

网友C:
你__CONFIG(INTIO&WDTDIS&MCLRDIS)这样配置是啥意思了?
引用 网友B:

配置芯片配置字,这样在HEX文件中就会把配置字链接进去。

网友D:
没有配置正确

网友E:
看下这个机器是否支持配置成CLK输出模式,测这个CLK才是最可靠地,通过你程序输出的,不排除你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