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程序烧写

楼主(2012-10-17):
在单片机程序烧写中,每次得在MPLAB中选定待写的单片机型号,如何在程序中指定单片机型号(处理器),在烧写时能默认选择型号,直接烧写?

网友A:
建立项目文件即可,配置好芯片型号,配置字、HEX文件后,导出生成项目文件,然后直接调用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B:
叶哥说的对,有几个芯片,建几个工程!
  配置位包含在代码内,这样相同芯片,不同配置位也可以用同一个工程

楼主:
那同一芯片,不同的项目程序,如何只建一个工程?

网友A:
那同一芯片,不同的项目程序,如何只建一个工程?
引用 楼主:

不能,工程文件只能一一对应

楼主:
有没有办法在程序中加入识别单片机型号?就是在导入HEX文件时,不用选择单片机型号,而根据程序自动识别型号,直接烧写。

网友A:
有没有办法在程序中加入识别单片机型号?就是在导入HEX文件时,不用选择单片机型号,而根据程序自动识别型号,直接烧写。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啊,我在2楼不是说过了吗?

把HEX、配置字、芯片型号都设置好之后,导出一个工程文件,以后调入这个工程文件,就会自动把HEX、配置字、芯片型号都自动设置好了。

楼主:
这是先设置好芯片型号。我的意思是,在程序中直接指定型号,导入HEX后,就直接烧写,不用选型号

网友A:
这是先设置好芯片型号。我的意思是,在程序中直接指定型号,导入HEX后,就直接烧写,不用选型号
引用 楼主:

你好好想想,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想想HEX是啥就明白了。

不管是谁家的芯片,也不可能在HEX中设置芯片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