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TI下载器问题,急~

楼主(2012-10-17):
自制TI EZ430-2500套件中的下载器,
硬件准备好后,我就直接下载固件,发现不能识别,
我就怀疑可能是EEPROM的问题,连续更换多款存储器,结果还是不行,
当我换上套件下载器中的存储器时,自制的下载器能正常识别,正常下载。
我以为是要用固定型号的存储器,我就在网上购买了CAT24FC32(买回来芯片的丝印是CSI24FC32,一样吗?),试了试,还是不行,
不知道是为什么,哪位DX指点一下。

网友A:
估计你的USB接口芯片挂了吧,就算不装那个EEPROM也可以成功装驱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USB没有挂,我确定,烧录完固件的驱动是usb430默认的驱动,并不显示下载器的驱动;

当我换上,TI套件里自带的EEPROM时,显示的就是下载器的驱动;

网友B:
存储器要采用24FC128的容量才行,32的不行

楼主:
我试了,也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