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137光耦输出问题

楼主:
我这有两个6N137光耦TR1和U1,TR1输入端3脚接的是单片机出来的TTL电平,输出端6脚没有接上拉电阻和电源,而是通过一个510欧的电阻和另一个光藕U1的输入端相连,如果TR1输入的是TTL高电平的话,请教各位大侠TR1的输出端出来的是什么电平,U1的输出端出来又的是什么电平?
PS:光耦的6脚输出端是集电极开路电路,文档里说必须接上拉电阻和电源,否则将输出开关大电压和开关大电流。

网友A(2012-10-17):
首先,光耦的原理图不应该这么画,应该能表示其工作原理的框图

网友B:
两个137的2和7脚接法不一样,有没有标错?VCC又是几V?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是借的5V,但是来自不同的电源

楼主:
首先,光耦的原理图不应该这么画,应该能表示其工作原理的框图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就这样了,求大侠指教

网友B:
TR1原侧0电流,输出管不通,其输出端对地电压为高(约4v吧);U1工作状态于TR1一样,输出高电平(5v)。

网友A:
TR1原侧0电流,输出管不通,其输出端对地电压为高(约4v吧);U1工作状态于TR1一样,输出高电平(5v)。
引用 网友B:

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侧0电流?输出管不通?求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