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7串口通信

楼主(2012-10-17):
串口通信为什么只有停止位设置 而没有起始位设置 我和DSP通信 我发的是0x55 DSP 收到的是乱码(0x6633) 急求解答!!!

楼主:
55是循环发送的

网友A:
起始位通常只有1位,所以无需进行设置。
收到的是乱码,多半是因为波特率不一致。
建议用示波器看一下 就清楚了。

楼主:
示波器测试过了波特率一致的  我的意思是 起始位是1还是0  停止位是1还是0是怎么设置?

楼主:
我们通信协议约定起始位是“1”停止位是“0”

楼主:
3# IJK 示波器测试过了波特率一致的  我的意思是 起始位是1还是0  停止位是1还是0是怎么设置 我们通信协议约定起始位是“1”停止位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