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寸数码管12.6V-40mA驱动方式

楼主(2012-10-17):
如图所示5寸数码管,每段驱动电压12.6V,40mA;使用通用MCU来控制,MCU的IO也就3.3V,因为使用数码管数量在20左右,请教使用何种驱动方式电路简单,性价比最优。
多谢。

网友A:
中间连接个驱动电路, 比如 MC1413  就可以了.

网友B:
HT16D595,HT166D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