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选一多圈电位器

楼主(2012-10-17):
想选一多圈电位器,10圈,通过传动机构,运行360°,也就是360°被10圈分,想精确到0.1°,然后用AD读取电压数据,计算角度,但这个电位器如何选择,看手册里有电位器精度和独立线性度,这两个指标应该如何选呢?

网友A:
360°就一圈。

楼主:
有机械传动机构

网友B:
这个东西卖你上几千都不算贵.
可以去看看电阻角度传感器.

网友A:
你选10圈无非是提高精度。有一圈的比10圈的精度还要高。就是体积大点,价格贵点。你用变速机构也麻烦啊。

网友C:
弄个精密塑料电位器算了,精度 0.02%,  不过价格贵

网友C:
还是弄个编码器划算,实现 1/3600 精度轻而易举。

楼主:
回复 网友C:
编码器好贵啊,电位器为了省钱

网友D:
线性度差点可以通过软件补偿获得。
如果使用传动机构,就要考虑传动机构的转动间隙。不可能是完全紧配合的。
所以,这种不是很好的方案。

网友E:
一般都是线绕电位器

网友C:
回复 网友C:
编码器好贵啊,电位器为了省钱
引用 楼主:

磁编码器 4096分辩率,市场上也只不过30几块钱,机械上安块磁铁就能用,省时省力又省机构成本,何以好贵之说???

网友C:
磁编码器说明书

网友C:
使用了磁编码器,取消了机械传动,完全不用考虑机构传动机构的的转动间隙。

精度有保证,很轻松的胜过你那10:1机械减速精度。

网友F:
还是绝对式编码器,这个用着不错,数字输出,处理容易多了

网友C:
还是绝对式编码器,这个用着不错,数字输出,处理容易多了
引用 网友F:

就是。。。

很简单的一个设计,经LZ一折腾,变成了“高科技”。。。

网友G(2014-09-11):
你好,我觉得你需要的是单圈电位器配熊猫旋钮,若需要了解的话,请加我ID号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