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装虚拟机会变慢吗?

楼主(2012-10-17):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不会   虚拟机以前我用VMWARE

基本上对计算机没有影响   不过如果你的应用软件很大  或者算法很复杂   那就不好说了   呵呵

网友B:
应该不会吧。

网友C:
就是,应该不会的

楼主:
可是为什么我装了虚拟机2天后开机变慢,在不开虚拟机的情况下一会还卡机,没装之前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D:
如果不开虚拟机,肯定不会慢的

网友E:
安装上之后,给虚拟机做个系统就好一些了,试试看

网友F:
会变慢的,原因是机器启动时有几个虚拟机的程序随系统一起启动了,这样启动的程序多了,速度当然就变慢了。

网友G:
运行的时候电脑会变慢的,但是开发很方便,内存配置要适合自己的电脑,否则会很慢。

网友H:
跟楼上各位了解下啦,不过装虚拟机很好电脑资源的啊

网友I:
再做个系统试一下吧。

网友J:
开虚拟机很费内存

网友K:
如果你的内存比较大以及处理器配置比较高,可以装虚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