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测海拔高度的是用什么传感器呀

楼主(2012-10-17):
的是用什么传感器呀,,,

网友A:
以前气压,现在米国的GPS .

网友B:
测高度,目前GPS比气压传感器精度还是差很多

网友C:
气压换算海拔,但受大气温度等影响,测出的绝对海拔不太准,相对高度还是不错的(运动型的气压手表一般是这样的)

网友D:
现在最简单的办法是通过GPS获得高度信息,传统的办法是靠气压,压力膜盒是专用的传感器,也有半导体、电容式的气压传感器。

网友E:
带上你的牛X手机就行了  然后把GPS高度信息读出来

网友F(2012-11-16):
用气压传感器,BMP085、SCP1000、CPS120、CPS130等等气压传感器。

网友G:
测高度,目前GPS比气压传感器精度还是差很多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
况且一天的气压波动换算为高度就不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