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手机v970为什么充电电流过几秒就变成0

楼主(2012-10-17):
我的中兴手机v970,用公司的安捷伦电源设置成5V/1.5A输出,外接普通usb线充电,发现充电电流为大约460mA;但是奇怪的是每过大约7秒后充电电流变为0,过1秒后充电电流又恢复成460mA;如此反复,电池也能充进去。不明白这样是个什么意思。

网友A:
充电保护电路进入保护状态引起的,不能多玩哦
把电压降到4.3v左右充

网友B:
充电电流太大,温度/电压上升太快,电池内置的保护电路动作了?
你串个10欧姆的功率电阻再试试……

楼主:
随手机标配的充电器的规格是5v/1A的,应该不是充电电流大,而且一般手机充电电流设计成500mA到1A充电都算正常吧

网友C:
LS几位都不知道手机的充电原理。
还是让手机硬件专家给你们解释一下:
充电时需要判断电池电压,所以要充一会,停止一会。
在停止的时候检测电池电压,会得到真实的电池电压。
另外,充一会停1S,对充电也有好处的。

楼主:
LS几位都不知道手机的充电原理。
还是让手机硬件专家给你们解释一下:
充电时需要判断电池电压,所以要充一会,停止一会。
在停止的时候检测电池电压,会得到真实的电池电压。
另外,充一会停1S,对充电也有好处的。 ...
引用 网友C:

如果需要实现这种功能,需要什么样的充电管理芯片,我见过的几款充电芯片都没有这种功能。能够讲得具体点吗?

楼主:
刚才咨询了一个在金立公司上班的朋友,MTK的方案充电管理的确是这种情况,具体原因不详,请高手释疑

网友D:
这个应该直接通过手机内部电源软件管理就行了吧,充电器成本这么低,自身一般不会集成这种定时管理芯片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是手机基带CPU程序实现的。
有些5号、7号电池充电器,也具备这样的功能的。

网友:
据说,这是脉冲式充电方式。这样充电,电池不会发热。而且能够保护电池。

只是听别人说过,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

网友E:
这是脉冲充电法,可以降低电池极板区域的极化效应,提高充电效率降低电池发热。

网友F:
学习了,目前正在做充电器。

网友G:
是不是脉冲充电方式不知道
但是你可以试试,把usb的23 短接 再接稳压电源充电试试

网友H:
手机里有充电管理的 应该是ls们说的脉冲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