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零件是什么型号阿?

楼主(2012-10-17):
请教下这个零件是什么型号阿?
请老手们帮忙。

网友A:
贴片的,难搞!

楼主:
高手们帮帮忙阿

网友B:
描个电路图过来 这类封装的器件有很多的
估计是个LDO 你把输入 输出 量下,

楼主:
是个开关型的DC-DC,12V-5V

楼主:
感觉像npn三极管

网友C:
开关型的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