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入滤波电容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2-10-17):
看到网上关于电源输入滤波电容是按1瓦2uF来确定,我想问这公式的适用范围在哪?因为我看到那些200瓦的ATX输入电容就已经有两个330uF 并联,按那公式早超标了

网友A:
应该是在特定的场合适用吧,也应该是个经验值,不一定所有人都那样做。

楼主:
应该是在特定的场合适用吧,也应该是个经验值,不一定所有人都那样做。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问这个1瓦2uF适用场合

网友B:
1瓦2uF

楼主这个公式是从哪听来的,滤波电容和功率有直接关系吗?
反正我是按照干扰信号的频率点来选择滤波电容的。
坐等高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