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rapidIO IP example_design工程translate总是出错

楼主(2012-10-17):
xilinx rapidIO IP example_design工程translate总是出错,和chipscope文件下的文件有关,如果用.v文件出现以下错误,如果用.xco文件则编译时提示重新获取IP,一直获取但是获取不到。(其中一个错误)
ERROR:NgdBuild:604 - logical block 'rio_de_wrapper/rio_ila1_gen.i_rio_ila' with
   type 'rio_ila' could not be resolved. A pin name misspelling can cause this,
   a missing edif or ngc file, case mismatch between the block name and the edif
   or ngc file name, or the misspelling of a type name. Symbol 'rio_ila' is not
   supported in target 'virtex6'.
如果把工程中和chipscope文件夹下相关文件全部屏蔽不例化,自己添加.cdc文件,则最后place & route不能通过。
请问各位这改怎么办

网友A:
。。。。你重新用XCO生成一遍ILA和ICON的IP不就行了么?

楼主:
猴哥帮帮忙啊!这几天我通过RapidIO核的example_design自己改了个程序,综合编译都没有问题,把example里面的所有的chipscope相关的程序都去掉了,自己添加个CDC文件编译时最后place & route总是过不去,有错但是错误信息栏里面什么也不报,看不到错误更没法解决了,可能和以前核里面原来的chipscope文件有关但是我把所有程序都去了!猴哥给想想是什么问题

网友B(2013-04-10):
引用 楼主:
猴哥帮帮忙啊!这几天我通过RapidIO核的example_design自己改了个程序,综合编译都没有问题,把example里面 ...

解决了没有啊?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没有啊?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求助

解决了没?

网友C:
呼唤猴哥 是什么问题嘛 我也遇到了

网友D:
怎么解决啊?

网友A:
肯定是解决啦

网友A(2013-10-08):
引用 网友D:
怎么解决啊?

看到我的答案了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呼唤猴哥 是什么问题嘛 我也遇到了

看见我的答案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