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spVM System烧片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10-17):
准备为一块cpld芯片下载程序,型号为LC4032V,使用的是Lattice公司的ispDOWNLOAD Cables HW-USB-2A下载线。power和target两个灯都亮的。使用ispVM System的scan chain功能时跳出"ispDOWNLOAD cable not detected on parallel port address 0x0378"对话框。
请教各位工程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A:
在ispVM中设置通讯端口
不是用的是USB下载线吗?
弹出的对话框显示 选择的是parallel port
改改就行啦
Lattice的烧写 麻烦的很哪。。。
我记得当初做Micro32的时候 要几个文件并成一个的

网友B:
在ispVM中设置通讯端口
不是用的是USB下载线吗?
弹出的对话框显示 选择的是parallel port
改改就行啦
Lattice的烧写 麻烦的很哪。。。
我记得当初做Micro32的时候 要几个文件并成一个的 ...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网友C(2013-03-15):
引用 网友A:
在ispVM中设置通讯端口
不是用的是USB下载线吗?
弹出的对话框显示 选择的是parallel port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