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 ip硬核 怎么用起来

楼主(2012-10-17):
做个数据采集的东西,pcie ip硬核怎么用呀,改自动生成的那个例子吗?改哪里呢?

网友A:
查看PCIE的使用说明或帮助系统!

网友B:
查看数据手册!

网友C:
做个数据采集的东西,pcie ip硬核怎么用呀,改自动生成的那个例子吗?改哪里呢?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太大,不知道如何回答。

网友D:
IP核 还没有用过呢,以后好好研究下一的

网友C:
IP核 还没有用过呢,以后好好研究下一的
引用 网友D:
必须的。

网友E(2013-01-11):
楼主这样问,估计一时半会难搞定~

网友F:
主要是仔细看一看手册   应该问题不大   呵呵   多熟悉熟悉就没有问题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