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10-17):
用NRF905做发送接收数据的实验,用软件将接收程序编译、调试后,拔掉仿真器,使实验板脱离电脑,是不是这样程序就已经进入芯片,实现接收数据呢?

网友A:
你要将编译后的代码烧录进你的应用系统后才可以。

网友B:
必须烧到cpu里面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