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看门狗

楼主(2012-10-17):
(无正文)

网友A:
用示波器打一下reset脚电平。看看是否启动了

网友B:
有可能系统一直还在复位状态

网友C:
不知道,等待高手出现吧

网友D:
这个故障应该是复位电路问题   没接看门狗能工作   接了就不工作   很可能是看门狗一直处于复位状态   你重新计算一下看门狗参数    两种可能   要么是复位频率太高   要么是MCU没有输出喂狗信号   自己查一查   呵呵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E:
用示波器一点一点的测吧,电路 就是这样子的,慢慢调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