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刷卡芯片RC522应用电路

楼主(2012-10-17):
13.56MHz的无线IC卡读写器芯片,可配置为多种串行接口,图中为SPI,此图已经过工程批量验证,很好用:

网友A:
此图所标参数未必好用

楼主:
此图所标参数未必好用
引用 网友A:

缺陷在哪?

网友A:
emc部分不清楚,nxp应该有推荐值。
match和rx部分的参数,必须跟ant的参数匹配才有意义。
问lz个问题:如何保证tx场强最大,rx接收最佳?

楼主:
emc部分不清楚,nxp应该有推荐值。
match和rx部分的参数,必须跟ant的参数匹配才有意义。
问lz个问题:如何保证tx场强最大,rx接收最佳?
引用 网友A:

NXP有专门的天线设计文档论述这个,有参考设计,我水平有限,手头也没有合适的测试仪器,只好用现成的了。天线估计不是调谐在最佳频点,但实测名片卡最大可靠读写距离100mm,做了200个,一致性很好,免调试。

网友B(2013-02-25):
能不能給份程序看看,正在做這方面的東西

网友B:
郵件:912500166@qq.com 不勝感激

网友B:
是不是初始化RC522 就可以測試到13.56Mhz的波形 板子已畫好回來了,但是不知道怎麼證明板子是好的(硬件方面沒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初始化RC522 就可以測試到13.56Mhz的波形 板子已畫好回來了,但是不知道怎麼證明板子是好的(硬件方 ...

读、写、搜索、验证等对卡的操作才会发射电磁波,平时处于低功耗待机状态,这玩意是用来刷卡的,能刷才算能用。

网友C(2013-04-22):
小弟也在做这个,可是现在的接收电路中的信号很小,请问楼主能否告知下如何进行调谐?

网友D:
网上有设计文档,这个电路图只是浮云而已。

网友E(2014-03-18):
能刷只读的ID卡吗?

网友F(2014-08-16):
正要测试这片芯片.

网友G:
电路只有参考价值,天线设计还有电磁环境等等都会影响,电阻和电容都要重新匹配

网友H(2015-08-24):
PRO1520  pin对pin 兼容 CV520,RC522,RC523,FM17520,FM17522,除了价格优势,性能稳定

之外,功耗缩小了10倍,工作距离增加了40mm.需求更详细资料的请联系我们吧!QQ:

2351983636 追求创新,让我们走在世界同行的前端。

网友I(2017-04-25):
楼主的天线什么尺寸的?背面有地吗?

网友(2019-05-05):
13.56MHz芯片:SI522(直接PIN2PIN 兼容RC522,与FM17550/FM17520/RM522)

中科微推出SI522(超低功耗13.56M芯片)
以目前测试结果来看,
Si522   主要优势点:
1. 直接PIN2PIN 兼容RC522,软硬件兼容,与FM17550/FM17520/RM522
2. 完全替换RC522,接收功耗下降10mA,相比新增了自动寻卡和定时唤醒,自动寻卡功耗为4.5uA,业界最低。
3.首创全新寻卡方式,读卡模组不再死机。

有兴趣可以找我(2355239057周先生)了解,我们是中科微的全国总代理,跟其他几家国产对比,这颗芯片性价比挺高的。
绝对价优,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