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RF905

楼主(2012-10-17):
nRF905有一个时钟输出引脚uPCLH,请问一下它的作用是什么,它输出频率的大小说明什么?

网友A:
时钟输出引脚是内部振荡器的输出,可以软件分频,该时钟可以作为MCU的时钟,具体细节去看器件手册,上面有完整说明。

网友B:
找一下该芯片的手册,应该有详细说明吧

网友C:
看手册吧,里面有例程的

网友D:
找找手册

网友E:
它datasheet里面是最权威的...这东西..看datasheet最好了..

网友F:
这块没用过 对不住 兄弟 按楼上说的 看看手册吧 对不住 在网上找了两篇技术**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G:
你可以看看NRF905芯片资料,那应该比较详细讲解各个引脚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