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卡的采样率是如何控制的呢?

楼主(2012-10-17):
见过几块国内的采集卡,采样率是可调的,10M,50M 100M 几个档次,这个采样率可调是如何做到的?仔细观察了下,这些采集卡的AD的时钟源都是FPGA给出的,我的猜测是由PLL给出,但是对于Alteral 的PLL,是调用的IP核, 生成后,就固定了,想不出可调的办法。。。。

网友A:
动态配置,应该可以。altera没做过。

网友B:
应该是fpga发一个方波,触发ad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改变频率?

网友B:
fpga能发方波,那频率、占空比都可改,很简单。

楼主:
5# gxs64

网友A:
时钟频率应该可以动态重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何时钟是50MHZ,不经过PLL 了,那么产生出的时钟效果如何? 如何

网友B:
做一个pwm模块,频率、占空比可通过data控制

网友C:
通过计数器进行分频就做到了。

网友D:
我自己做采集处理这个问题是用100M采集,50M就是隔一个写到RAM,10M就是每10个写一个到RAM。我做过200M采样--1M采样的东西

网友A:
我自己做采集处理这个问题是用100M采集,50M就是隔一个写到RAM,10M就是每10个写一个到RAM。我做过200M采样--1M采样的东西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信号不变,采样速率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你说的是比较高端的FPGA吧,我就是一块CYCLONE2的,是不能动态配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说的有道理,两个时钟周期采一个点就是了,但是这样有个问题采样率下降只能成倍的下降,50M 可以变成25M,但是搞成30M就不可以了。

网友A:
你不出10m 50M 100M么?

网友E:
呵呵,楼主这个可调,要明确是FPGA给AD的时钟在变化还是时钟不变只是AD的采样的数据率在变化,两者不同。
1,如果时钟在应该是时钟模块(xilinx的DCM,altera的PLL)动态配置更方便,更可行。
一般AD对时钟质量都是有要求的,时钟质量不好,将会影响AD的采样质量。
10M,20M,分分频可能还能行,在高呢?50M,100M试试,
2,时钟不变,AD的采样数据率在变化的,应该用了类11楼所说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您说的有道理,两个时钟周期采一个点就是了,但是这样有个问题采样率下降只能成倍的下降,50M 可以变成25M,但是搞成30M就不可以了。
引用 楼主:
国内的那个卡出30M了么?他们要是没出,那你的方法跟他们一样,那也不用出。
国内的很多是低端的,准确的讲就是不求性能,只求功能,不过符合国内市场现状。

楼主:
国内的那个卡出30M了么?他们要是没出,那你的方法跟他们一样,那也不用出。
国内的很多是低端的,准确的讲就是不求性能,只求功能,不过符合国内市场现状。 ...
引用 网友C:

不错,阁下很了解数据采集卡的市场,实验室目前有一块比较高端的数据采集卡,从德国买的,大约十万块钱左右,电路要复杂太多了。我只求做一块普通的。

楼主:
呵呵,楼主这个可调,要明确是FPGA给AD的时钟在变化还是时钟不变只是AD的采样的数据率在变化,两者不同。
1,如果时钟在应该是时钟模块(xilinx的DCM,altera的PLL)动态配置更方便,更可行。
一般AD对时钟质量都是有 ...
引用 网友E:

感谢您的回答!学习了!
我用的EP2C8Q208CN,应该不支持动态PLL 配置,我就按照11楼所说,AD时钟频率不变隔点存储好了。

网友A:
感谢您的回答!学习了!
我用的EP2C8Q208CN,应该不支持动态PLL 配置,我就按照11楼所说,AD时钟频率不变隔点存储好了。
引用 楼主:
还是和我说的一样。

网友C:
不错,阁下很了解数据采集卡的市场,实验室目前有一块比较高端的数据采集卡,从德国买的,大约十万块钱左右,电路要复杂太多了。我只求做一块普通的。 ...
引用 楼主:
进口的卖十万左右,是加了税,国产化的话就没那么贵,不过国内的公司做不出来“性能好”的产品,这是产业基础决定的。

你这个方案就是用计数器分频就行,能做出功能来。

网友F:
如果是AD的采样速率从10M到50M可以选择的话,那应该不是基于同一块AD采样芯片了吧。
如果是同一个AD采样芯片的话,采样速率怎么变化呢?

楼主:
如果是AD的采样速率从10M到50M可以选择的话,那应该不是基于同一块AD采样芯片了吧。
如果是同一个AD采样芯片的话,采样速率怎么变化呢?
引用 网友F:

只要在AD最大采样率范围以内,采样率实际是由驱动AD采集数据的时钟决定的,改变这个时钟,就改变了采样率。 当然按前面讨论的,也可以时钟不变隔点存取,也等效于改变了采样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谢谢你得回答,你一向都挺热心的!

网友G:
来到这个论坛,好好学习!!

网友H:
来到这个论坛,好好学习!!
引用 网友G:
哈哈,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