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c的问题

楼主(2012-10-17):
a | (b << 8)
其中a和b都是8bit的类型,假设a是1,b是1,得到结果是多少

网友A:
a是1的话就不会执行b << 8了
所以a 和 b都还是1
结果也是1

网友B:
VC++6.0,测试输出1
在RedHat里测试输出1
两者都定义为unsigned char型。

网友C:
不知道楼主你想干啥,要得到什么结果吗

网友D:
可以使用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0调试一下,你就明白了,在C语言中或运算,一般先看第一表达式,看看它是否为真,如果为真,结果为1,在看后面的表达式;而与运算,一般先看第一个表达式,是否为零,如果为0,结果为0,否则在计算后面的值。

网友E:
结果 1, 很肯定, 不知道楼主疑惑些什么?

网友F:
目测结果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