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推荐一个好用的AD转换芯片!

楼主(2012-10-17):
如题,模拟输入在-5V到+5V之间的AD转换芯片,最好是10精度以上的,之前用了MAX1321,感觉不是很好用,而且特别贵。哪位大侠经常用AD给小弟推荐下哈。

楼主:
有经常用AD转换芯片的人吗,

楼主:
输入通道尽量多一点,大概四个输入通道的

楼主:
额,那么好吧 4# lu-永

网友A:
我用的TLC1543还可以,13元一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电压必须在0-+5V啊,我需要一个可以转换-5V到0V的芯片

网友B:
AD7895,但是是单通道的

网友C:
MCP3201   单通道

网友D:
找FAE推荐嘛,省事很多哦。。

网友E:
芯睿的23*25都可以,看你用几位AD啦!谢s:18718935822 QQ:1192295366

网友F:
AD7606 ,8通道,输入正负10V,正负5V可选,单端供电,鄙人正在用!

网友G:
max1434,8通道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我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