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信号同时给两个跨阻放大器都没输出,单独没问题!

楼主(2012-10-17):
如题。。。两个跨阻增益一个是1K,一个是10K。
信号单独给OPA656(不焊AD8310),输入信号2V,输出有信号,没问题;
信号单独给AD8310(不焊OPA656),输入信号200mV,输出有信号,没问题;
同时把信号输入给这两个跨阻放大器,两个都没输出!明白其中缘由的给指点下呗!
测试信号是200mv,30ns宽的电压信号按下图接入。。。

还有就是信号输入那加不加下面对地那个10k电阻有怎么个原理?跨阻放大器是把电流转换为电压,那这两个电阻就是把200mv转换为电流信号?
希望懂的麻烦打几个字告知下呗,谢谢了!

楼主:
没人知道吗,愁....

网友A:
你把AD8310和OPA656输入端分别加隔直流电容试试

网友B:
不清楚...:sleepy:

网友C:
你把两个通道前端加个跟随电路,降低电路对信号的功率要求。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今天试了试去掉RF的话AD8015是工作的。
因此觉得你说得有道理,因为OPA656的跨阻RF,从输出反馈到前端的信号会影响AD8015的工作(图中错了,应该是AD8015),我是这么理解的,但OPA656也不工作,这机理还有点不明白,正在查书。。。
大家发表下观点啊,谢谢了

网友D:
这两个器件不能直接连一起,8015的共模电压是vs-1.7,而656由配置确定。放一起,不知道谁能干过谁

网友C:
从你的电路示意图看,你的输入信号电流要提供给两个负反馈电路,建议你先将电压信号用两个跟随电路隔离开来,然后再在隔离电路后端、放大电路前端加上一个10K电阻,你再试试,应该没问题。

楼主:
你把AD8310和OPA656输入端分别加隔直流电容试试
引用 网友A:

试了试,但发现一个问题就是,OPA656前端的电容必须选几个PF的AD8015才能工作,大的电容AD8015会输出连续的近似正弦的波形,显然不对,但AD8015前端电容大小无所谓,怎么个原因呢

楼主:
从你的电路示意图看,你的输入信号电流要提供给两个负反馈电路,建议你先将电压信号用两个跟随电路隔离开来,然后再在隔离电路后端、放大电路前端加上一个10K电阻,你再试试,应该没问题。 ...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我现在的信号是电压信号,但这只是接电阻模拟电流信号而已,真正的信号就是电流信号,完了跨阻去转电压的,如果这样的话,就不能跟随了吧。

网友C:
晕,那你就在前面加个采样电阻不就行了。建议你好好学**放的原理和运用。

楼主:
晕,那你就在前面加个采样电阻不就行了。建议你好好学**放的原理和运用。
引用 网友C:

你想的太简单了,要是能用采样电阻把电流转为电压,那我用跨阻干什么。。。
不是一个概念也不是一个效果的。

网友C:
怎么半天说不通,你的所谓的跨阻放大电路就是一个负端输入的负反馈电路,它实际处理的是信号电流,你一个信号给两个电路当然不对了,你要先将信号分成两路大小相同,且相互不影响的电压信号才行。然后再用你所谓的跨阻电路进行信号电流放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本人有点小白。。。呵
我不明白的就是,因为我用到产品上后前端传感输出是电流信号,你就意思是分别用电阻到地采样出来电压然后运放跟随输出两路电压信号,然后加电阻再转出电流信号,完了再跨阻转出电压信号?要是这样的话那我直接用跟随出来的电压信号后级放大完了送AD不得了吗,我的跨阻岂不是没用了。
注:传感器电流信号大概几个uA到上百uA
还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C:
对,就这意思。你可以先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