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的问题

楼主(2012-10-17):
请问各位,我想用开关电源加一个稳压模块给si4432和单片机供电,对电源有什么样的要求吗,请详细的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A:
坐等高人解说

网友B:
二次稳压的话,只要输入电压满足二次稳压器的输入范围要求即可,不过要小心处理接地噪声。

网友C(2013-06-15):
2.1V-3.6V这是一低功耗的IC,开关电源加一个稳压模块3.3V,注意处理好纹波,没有问题!

网友D(2013-08-27):
si4432在20dbm发射时标称电流60ma,你还得考虑你的单片机的工作电流,还有你板子上有没有led之类的外部设备,这些东西单个看所需电流不大,但是累加起来也不少了,先大概算下,然后还是多留点余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