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的A/D转换测试

楼主(2012-10-17):
测0-5V输入电压,小数点第2位调个不停,正常吗?照说10位的A/D小数点第2位不应该调啊

网友:
10位的精度可以识别0.0048828125这个分辨率。你的硬件环境是怎样的呢

楼主:
只是个最小系统,加上数码管显示,刚才用10位的TLC1543测了一下,小数点第2位非常稳定

网友A:
跳正常,因为你的信号本身会跳,可以多采集几次求平均值。

网友B:
1、参考源要稳定,低纹波。
2、输入信号源要加采集保持。
3、软件要作滤波处理。

网友C:
数码管熄灭时再做ADC,比如4位数码管显示,分5个时间隙,假如2ms一位,则前面8ms显示,然后关闭显示2ms后做ADC,避免LED电流对ADC的影响。外挂的ADC是因为LED的电影响不到它。
ADC部分没有独立的模拟地和电源的MCU,就要这样考虑。

楼主:
用STC的AD测量0-5V电压能做到小数点第2位稳定不跳吗

网友C:
你量程是多少?

网友D:
数码管熄灭时再做ADC,比如4位数码管显示,分5个时间隙,假如2ms一位,则前面8ms显示,然后关闭显示2ms后做ADC,避免LED电流对ADC的影响。外挂的ADC是因为LED的电影响不到它。
ADC部分没有独立的模拟地和电源的MCU, ...
引用 网友C:
soga,学习了

楼主:
你量程是多少?
引用 网友C:

量程是0--5V

楼主:
放弃STC的AD转换,还是改用AD芯片了,经测试STC标称的10位AD也就能做到8位效果

网友E:
你的电源不稳定

楼主:
你的电源不稳定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用的是开关电源

网友F:
可以只是测量的电压阻抗要低

网友G(2013-08-30):
        while(AD_finished == 0)                                         // 判断 AD 是否转换结束
        {
                AD_finished = (ADC_CONTR & 0x10);
        }

程序执行到这儿卡死了,怎么办啊?

网友H:
我以前用过,在外面得有前置射随还需要一个低通滤波

网友I:
以前也发生过,没怎么在乎,那时要求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