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下运营商对短信内容和时间段的短信数量有限制吗

楼主(2012-10-17):
运营商对短信有限制吗?
我的TC35模块经常收不到短信,短信确定已发出,偶尔正常。不正常时,换号码发有时又正常。
都确定已经发出

楼主:
是没人知道还是问题太菜,有知道的指点下

网友A:
有什么影响不觉得。有雷就影响那就不用发短信了。

网友B:
只要SIM卡对应的账户有钱就可以,运营商不会有限制的,巴不得你多发。经常收不到短信应先检查场强,另外还可以呼叫该设备,根据能否通话及通话质量可以判断系统的EMC设计品质,EMC品质太差的话会有问题。

楼主:
看来是硬件有问题,模块没有问题。
怎么判断单片机哪里出问题了?
现在模块连PC正常
连单片机通信不上

网友B:
先检查连线是否正确包括焊接,排除了连线问题后就是软件问题了,同样可以利用PC监视你的MCU发出的指令是否正确。

楼主:
问题一堆,不整了。
有时能收有时不能收

楼主:
遇到这个问题,这是监听结果,有收到短信提示,然后一闪而过,请教下chunyang
OK
AT+CMGD=1
AT+CMGD=1

OK
AT+CMGR=1

+CMTI: "SM",1
AT+CMGR=1

+CMGR: 0,,0

OK
AT+CMGD=1
AT+CMGD=1

网友B:
楼上信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需要重点留意在无法收到信息时的系统状况。

楼主:
现在是收到并有提示,但是没有执行动作

楼主:
是不是没有读出来?

网友C:
建议用PC的串口助手进行测试和监听,通过串口手动发送AT指令,然后观察它返回的信息。这样就可以确认你是否有收到信息。一般来说只要模块没有问题就只能从软件程序上面去找原因。编写程序读取短信时,可以对查询返回信息里面的关键字,判断是否有收到信息,然后再读取。

网友D:
当然有限制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