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运放差动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10-17):
运放单电源供电,输入都是1.2V,运放的2.3脚都是0.9V,但是输出怎么是0.8V啊,换了TLC272还是一样,

网友A:
整个归队鬼的试试

楼主:
lm358和tlc272都是轨对轨的

楼主:
应该是0V才对

楼主:
lm258的pdf上面写的是可以到负轨的,已经搭了电路了

网友A:
可能影响因素多吧,失调电压电流,还有这个电路对电阻的要求很高,实际不是0也有可能

网友B:
差分理论的结果是零。只是你这是单电源,OP摆动不到零(因不是轨对轨OP),换作双电源就好了。
OP的输出摆动随供电电压是有范围的,一般可能是供电电源内的正负2V,具体要看用的OP的DATASHEET了。

网友C:
双电源和单电源放大电路区别,就是直流偏置。单电源直流偏置不能为GND

网友D:
按理说应该是输出0V,我也觉得奇怪。
你按以下方法试试看。
将运放的第3脚接地,看看这时的输出是不是0.8V:
1、若是0.8V则是运放的问题。说明0.8V是运放能输出的最低电压。
2、若输出是0V,则应该是电路参数的问题。或者是两个1.2V的内阻不同,接上去后实际上不是1.2V。

网友E:
确认是不是原装芯片,散新的芯片不稳定的情况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有可能还低电子元器件网上定购

网友F:
咋搞的? 有结果了吗?

网友G:
怎么弄的呢?我刚学习了一下,单电源双电源输出都不为0

网友H:
按理说应该是输出0V
258不是轨对轨的运放,但是输出0.8V也有点高啊
把你的电路改成射随输入0V看看输出是多少

楼主:
好像说是输出0时运放不能吸收电流,换了lt1006,上面的DATAsheet讲
Output Swings to Ground while Sinking Current,但是输出还是不能到0

网友I:
输出没有带负载

楼主:
带了5k的负载

网友J:
Output Swings to Ground while Sinking Current,必须要有拉电流,带上负载就可以了

网友K:
双电源也不是0么?

网友L(2013-04-19):
正常输出应该为0,现在却有了0.8V的输出电压!看来此事必有蹊跷,LZ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