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41010求助

楼主(2012-10-17):
最近在用MCP41010做一个程控增益放大电路。芯片的控制程序如下:
void SpiWrite(uint data)
{
  //data=data|0x1100;
  P6OUT&=~BIT0;         //P6.0输出CS控制信号
  for(uchar i=0;i<16;i++)
  {
   P6OUT|=BIT1;          //P6.1输出SCK控制信号

      if(data&0x8000)
         P6OUT|=BIT2;   //P6.2输出SI控制信号
      else
        P6OUT&=~BIT2;
        Delay_Ms(1);
    data<<=1;
     P6OUT&=~BIT1;
    Delay_Ms(1);
  }
   P6OUT&=~BIT1;
   P6OUT|=BIT0;
}

使用的是TI的msp430f149单片机。
但其阻值一直显示为1/2Pab。
哪位用过的朋友帮帮忙。谢谢!

楼主:
帮帮忙啊~~

网友A:
翻MCP41010的数据手册上面,看看有没有示范程序,按照那个修改到MSP430上即可。

楼主:
木有啊~~

3# yewuyi

楼主:
刚刚弄出来了~~程序如下:
void SpiWrite(uint data)
{
  P6OUT&=~BIT0;

  for(uchar i=0;i<16;i++)
  {
   P6OUT&=~BIT1;
  Delay_Ms(1);
      if(data&0x8000)
         P6OUT|=BIT2;
      else
        P6OUT&=~BIT2;

    data<<=1;
     P6OUT|=BIT1;
    Delay_Ms(1);
  }
   P6OUT|=BIT1;

   P6OUT|=BIT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