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快速清空结构体的方法

楼主(2012-10-17):
先自定义一个结构体,比如:
struct Table{
short int a;
long b;
short int  c;
long d;
};
struct Table Tab[10];

以下的函数即是用于清空结构体的,需要传入的两个参数分别为结构体的起始地址和结构体的长度。
void Clear(unsigned char *Ptr, int Size )
{
        while(Size!=0)
        {
                *Ptr++ = 0;
                Size --;
        }
}

函数的调用如下。
void main()
{
         Clear(( unsigned char *)&Tab[0],sizeof(Tab));
        // 将结构体的起始地址进行强制转型,传入起始地址,用sizeof函数求出结构体的大小。
}

这个算法比较简单,也没什么含量。但是希望大家有什么好的算法,也分享出来给大家,大家一起学习进步。

网友A:
如果这是arm,那么就有几处可以改进,一是结构的定义不够规范(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导致死机),二是可以以4字节为单位清零,不必以字节为单位,当然如果调用次数不多,几乎看不出性能的变化。

网友B:
有一个函数叫memset

楼主:
2# xinzha 可否将您的写法贴出来呢?

网友C:
支持这种分享讨论帖。

网友D:
memset( (void *)&struct_name, 0x00, sizeof(struct_name));

网友A:
结构改成下面这种样子比较好,保证了结构的四字节对齐。当然如果你不这么写编译器可能也会做优化调整为四字节对齐,但是会有你预想不到的情况发生。
struct Table{
short int a;
short int  c;
long b;
long d;
};
在这种情况下,结构的清零可以用如下方式,
void longClear(unsigned long *Ptr, int Size )
{
        while(Size > 0)
        {
                *Ptr++ = 0;
                Size --;
        }
}

调用时使用Clear(( unsigned long *)&Tab[0],sizeof(Tab) / 4);
这么使用的前提是你的编译选项等设置严格遵守四字节对齐的准则。

楼主:
7# xinzha 原来是字节对齐的问题。这个倒是我没有仔细考虑过的问题,确实我们搞嵌入式的,还是需要注意这些细节,毕竟有时候是操作设备嘛。谢谢你的分享哦。

楼主:
6# wlq_9 这种方法也不错,简单方便。:)

网友E:
楼主还需要多多学习。

网友F:
我都用系统自带的memset函数

网友F:
一句话,一次搞定

网友G(2013-12-20):
引用 网友D:
memset( (void *)&struct_name, 0x00, sizeof(struct_name));

为什么我用这个清除后报错呢,指向结构体的指针出错了

网友H:
用memset 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I(2014-08-12):
楼主想法很好,但我个人觉得这样会由于对齐的原因而误删除了其他数据,还有,如果分配的内存不连续也就不能用这个方法了

网友J(2015-01-22):
我还是比较支持memset,因为系统已经做好了的函数干嘛不用呢。

网友K:
#define mem_clr(mem) memset( (void *)&mem, 0x00, sizeof(mem))

网友L(2017-11-03):
很不错的分享讨论

网友M(2017-12-12):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是arm,那么就有几处可以改进,一是结构的定义不够规范(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导致死机),二是可以以4 ...

如果结构体中不是4字节对齐的话, 以4字节来清除,可能会清除到结构体以外的变量,那就**烦了

网友N(2018-01-12):
一句话 memset ,别浪费时间自己造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