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教一个关于IR2130的问题

楼主(2012-10-17):
请问一下用IR2130驱动的三相50Hz电机线路,其电流取样电阻两端(Vso脚)的波形是什么样的?我自己做的板子测了一下,毛刺很大,感觉不对,向各位前辈讨教。

网友A:
电流取样电阻两端毛刺很大才是正常的. 没有毛刺的电路, 只是理论上的.
所以, 你的软件就应该考虑的毛刺的问题, 并针对其做有效处理.

网友B(2012-12-26):
IR2130是MOS、IGBT功率器件专用栅极驱动芯片,通过自举电路工作原理,使其既能驱动桥式电路中低压侧的功率器件,又能驱动高压侧的功率元件,因而在电机控制、伺服驱动、UPS电源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这些器件集成了特有的负电压免疫电路,提高了系统耐用性和可靠性,有些器件不仅有过流、过温检测输入等功能,还具有欠压锁定保护、集成死区时间保护、击穿保护、关断输入、错误诊断输出等功能。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4%bb%8b%e7%bb%8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