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喇叭曲线图

楼主(2012-10-17):
此图为一个40mm 32R 耳机喇叭测试曲线图。如何从图中看出喇叭的低,中,高音部份如何。

网友A:
高频不行。呵呵。中低间还好。

网友B:
行不行,与要求比较

楼主:
我现在不是问这个喇叭行不行,而是想知道怎么看曲线图来判别喇叭的质量

网友C:
这个喇叭频响太差了,
高频截止频率太低了,1.5K左右就开始衰减了,
音频范围的响应太不平坦.
这种喇叭主要有两个主观问题,
1.高频成份太少,声音非常低沉,手机好像放在大缸里发出声音.
2.人的声音频率一般在2K以内, 1K以内的频率成份非常丰富.而喇叭在这个频带的最大频响和最小频响差值>10dB了,可能有人说话的声音响度为75dB,有些人说话的声音响度却能达到85dB.
最好的频响应该是

网友D:
俺领导是先锋做喇叭出来的,呵呵,但我看你这图也没啥难处啊,不就是频率响应曲线嘛,你这也就是低音喇叭,甚至是没有中音和高音,想单独来放音乐,效果肯定不会好

网友E:
这个喇叭频响太差了,
高频截止频率太低了,1.5K左右就开始衰减了,
音频范围的响应太不平坦.
这种喇叭主要有两个主观问题,
1.高频成份太少,声音非常低沉,手机好像放在大缸里发出声音.
2.人的声音频率一般在2K以内, 1K ...
引用 网友C:

说的很清楚,应该是用于低音的喇叭。低的频率是听不到的只能用心去感受

网友F:
耳机除非是很高档的,一般频响都算不上好,楼主给出的频响曲线我十分怀疑测量的准确性,因为中低频段的表现太过完美,尤其是200Hz以下部份。如果这是个低音扬声器,极品了,价格会上万,可问题是,即使是极品低音扬声器,其中频频段的响应也不会那么平滑的,而自谐振频率又高了点,所以应该是楼主的测量方法有问题,否则绝对要恭喜楼主了。

楼主:
这个喇叭确实不好,中高音上不去,低音也不集中,听起来一点震撼感都没有。

这是供应商提供的喇叭曲线图,结果去测试曲线全变了。

耳机的喇叭一般都是全频的吧?喇叭的这个DB多大才算好?

网友G(2014-01-15):
低音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