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翻译几个E文术语

楼主(2012-10-17):
以下几个是PIC16F87XA手册里的端口介绍里面出现的几个名字,但从单个单词不能理解,麻烦高手帮忙翻译一下:
1:weak internal pull-up
2:interrupt-on-change
3:mismatch codition
4:key depression operation

楼主:
另外RA4引脚是是一个复用引脚,一个是为普通IO口,另外是TIME0时钟的输入,这个时钟输入是不是就说TIME0所需要的定时/计数脉冲是从RA4这个脚输入的?

网友A:
TMR0可以从RA4输入计数脉冲,详情见datasheet。

网友A:
1、弱上拉
2、电平变化中断
其它的楼下继续。

网友B:
1:weak internal pull-up
   内部弱上拉
2:interrupt-on-change
  电平变化中断
3:mismatch codition (condition ?)
  不匹配条件(google translate)
4:key depression operation
  按键操作

可以先google,找不到再问!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找PIC16F87XA的中文手册,对照一下即可明白应该怎么翻译。

够简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找到中文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没找到中文的
引用 楼主:

887的有,找887的,内容基本上差不多!95%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