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JTAG C2口调试电路纠结

楼主:
各位老师,
  近来告别STC51,搞C8051F,稍微猛一点的MCU。
   要画板子了,肯定要用到在线调试。一看这个JTAG电路,一测量,发现JTAG的5V同时连接了USB的5V和系统的5V,这个纠结了,不知道原始开发板这样连接有何作用。且两个5V(JTAG和系统上的5V),理论上会冲突--因为存在误差而可能导致较大的电流在USB和系统5V之间流动。
    是不是我搞错了,或者看错了(应该不会,我是测量过了,确实导通了),求高手赐教!
   十分感谢!

楼主(2012-10-18):
搞明白了,纯粹就是设计者多次一举。

网友A:
不会多此一举的。
人家考虑调试的时候方便,可以JTAG的5V供电,也可以用户板自己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一直不需要USB的5V供电,那应该可以去掉吧?
  十分感谢!

网友B:
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一直在搞C8051F020,JTAG调试,没这个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USB 5V和系统5V感觉重复,阁下知道USB 5V用途何在?

网友A:
LZ真执着,你把原理图贴上来,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一般就是用户5V和USB 5V可以切换供电。
方便调试,这么简单的问题,还一直问的。
这就是开发板的特点。
你可以看看SILABS的开发板用户指南文件,都有说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硬件电路上没体现切换供电。
  有疑惑就得弄明白,不存在问题的简单与否。

网友A:
既然简单,你看了用户指南了吗?
看了原理图了吗?
你好歹把原理图文件附上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那我就上图了,还请指点。

楼主:
这是我学习板上的图,其余部分是通过JTAG的线连到这上面的接口。光从这个图看,这里面没有电源切换单元。我用万用表测量了下,USB的5V和系统的5V是相通的。

网友A:
我还以为是SILABS的开发板。
你这个图看不清楚。
连在一起,就是为了方便。只插JTAG,不用外接电源也可以调试。

网友C:
楼主真纠结,很多开发板都是这样的。
开发板的设计目的和商用板不同,如果你这块是商用板,你可以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设计。
但是作为开发板,这样的设计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