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推挽驱动,负载变化输出电压变化问题.

楼主(2012-10-17):
本人模拟技术实在是汗.近日做一实验.需要推动一可变化负载范围从10K 到10欧...
频率在2-4MHZ.要求是约10V驱动..

仿照教科书上之MOSFET驱动来做实验.实际测试时发现,当输出负载在变化时,输出电压不能稳定在10V.也看到过有什么定压功放.也想过什么深度负反馈来改变输入到MOSFET的电压.但实在是不得其原理...请各位高建..

网友A:
找一个更接近实用的简单电路看看

楼主:
这个电路我实际测量了...确实有电压输出变化的问题...想找个办法来做反馈实现输出定压

楼主:
那个知道定压功放的图????借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