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地的纹波噪声如何降低?

楼主(2012-10-18):
一个小问题,我把示波器的底线夹子直接夹在探头上,然后把探头放到PCB的‘地’上去测量,结果可以量到与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一致的纹波,并且挺大,有50mv,这个就是地的噪声了吗?
如何能够降低这个纹波呢?在电源地和信号地之间价格电感或者磁珠吗?

网友A:
把示波器的底线夹子直接夹在探头上,然后把探头放到PCB的‘地’上去测量
:dizzy:什么乱七八糟的

网友B:
Layout注意一下;
变压器屏蔽;
Y电容加大一点;
输出加共模滤波;
加磁珠隔离也行吧

网友B:
地线夹子直接夹在探头上,一块探地线,描述的还不够清楚吗?
回复 网友A:
共模干扰

网友C:
底线夹子直接夹在探头上,然后把探头放到PCB的‘地’上去测量
没有你这种测量方法的

网友D:
这个测出来没太大意义。测出来的噪声不是真实的情况。它可能是示波器造成的

网友E:
同意7楼的说法,即使你把探头悬在空中,还是会有信号的,这有可能是外界的热噪声等等原因造成的

网友F:
先确认一下 你的示波器,接地等是不是好的。

楼主:
2# jlass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地线。

楼主:
5# jjjyufan 可是我把示波器的地线加在PCB的地上,在测离示波器接地点很近的另一处PCB上的地(5mm左右距离),也是显示很大的纹波,50-60mv左右的。

网友D:
5# jjjyufan  可是我把示波器的地线加在PCB的地上,在测离示波器接地点很近的另一处PCB上的地(5mm左右距离),也是显示很大的纹波,50-60mv左右的。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示波器、板子、大地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个主要是共模噪声。如果用隔离的差分探头,并且采用科学的测量方**看到纹波大大降低。实际的噪声纹波没有这么大

网友G:
与测试方法有关,输出是否采取了滤波?

楼主:
12# zhaohe2001 嗯,原来是这样,谢谢啊。那电源地要不要用电感或者磁珠和信号地分开呢?

网友H(2016-02-01):
测试出来没太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