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FATFS创建文件时,为何会将小写文件名转成大写? 不解...

楼主(2012-10-18):
版本上 FATFS 0.09A, 最新的版本,在STM32上移植成功,读写正常;
问题是:
创建一个新的文件时, 本来的文件名是小写的,但用FATFS创建后,再读取文件, 文件名变成大写了;
请问如何处理?
谢谢!

网友A:
DOS 8.3格式不区分大小写。

如果需要小写,请使用长文件名。

网友B(2013-10-17):
引用 网友A:
DOS 8.3格式不区分大小写。

如果需要小写,请使用长文件名。

我在将长文件名选项启动后,建立文件时,低于8个字节的名字是分大小写的,但是长于8个字节的文件名显示的都是大写,这也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