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信号处理求助

楼主(2012-10-18):
有一小电流互感器,穿芯结构,中间有一小电流(不大于100mA,线是接地的),在不剪断此电流线,不破坏电流互感器的前提下,怎么样使电流互感器没有输出?  初步想法是用钳形表获取这个电流,然后镜像一个电流再穿过此电流互感器,让两个电流抵消,但实现起来有难度,相位难保证。因穿线孔径小且不能剪断原电流线,不考虑加很多屏蔽材料。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说的意思
画个示意图看看

网友B:
该电路肯定有个回路吧,把回路线再反向穿过互感器不行吗

网友C:
电流抵消不错
LZ不是偷电吧。。。

楼主:
3楼:  我的想法是你说的那样,关键这个电流怎么产生,我的想法是用钳形表获取这电流,然后再根据这电流产生一反向电流,但钳形表获取的时候有相位滞后,要产生一个跟原来形状一样,相位同步的反相电流,需要重新设计电路。我没办法。  请同行们指点,谢谢。

楼主:
回复四楼,跟你说的功能上真有点像,但绝对不是窃电,窃电的办法可多了,精度也不必要那么高。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的意思是,比如火线经过了互感器,你把零线弄进去不就抵消了吗?

网友D:
正绕两圈,再反绕两圈。

楼主:
9楼怎么绕,能绕一圈就够。  问题的死结就是在于I1不能断。

网友B:
这样不行吗

楼主:
11楼  不行  你这样违背了基本原则,  "不能剪断I1"

网友B:
12# fubeining 没剪短I1啊

楼主:
你不剪,RL怎么插进去?

网友E:
短路CT的输出

网友F:
大家还记得灯泡谁发明的么?

爱迪生有个故事,相信很多人都读过。

就是让助手测量灯泡的容积,助手是个高才生,列出了一堆锥形、积分公式,算了老半天。
后来爱迪生倒杯水进去。。。。。再用量杯测量水的体积。。。。。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把CT的输出短路就可以了。

网友G:
一般电流互感器都是短路输出。

网友H:
至少加点负载什么的

网友I:
边上放个强磁场
ps:结果未知:lol

网友:
你到底是想做什么?为什么不能说清楚点呢?没搞明白你到底想干什么。

楼主:
回复21楼,我的最终目的是检测这个电流互感器的准确性。

网友:
检测比例?还是检测相位呢?

网友J:
要么短接副边,要么把原边电流线再反方向穿过一次电流互感器

网友K:
还是没明白

网友L:
楼主可以再往下深思,你I2=0是为了什么,有没有其他的条件来解决,

楼主:
看来还是没有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