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o稳压

楼主(2012-10-18):
atmega8l 的有没有i/o 是稳压作用的 我手上有个线路板电路是这样的: 达林顿管2003电源是12V  正常  其中有2根输出线 直接接到了 i/o上  我测下其电压 只有5V左右  很纳闷 应该是输出12V 难道被单片机 吸收了?

网友A:
IO口里面有二极管钳位,使输入电压不会高于电源电压

网友B:
要看一下你的IO设置的是输入还是输出,还有就是不能直接接到IO,至少的有个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