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上电瞬间I/O输出不稳怎么办

楼主(2012-10-18):
大家好!
PIC单片机在上电瞬间据说有一段不稳定的时间,谁能给解释一下为什么?是和复位时间有关还是什么。
另外,我测得上电瞬间I/O口有大概2V的输出,但是我想要的是上电瞬间0V输出,有什么办法解决吗?是从复位电路入手还是滤波还是上、下拉电阻什么的,哪位大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A:
印象中应该是高阻态吧。。。
规格书上好像是这么说的,没有测过,纯路过。。。

楼主:
2# shell.albert 强制下拉能行吗?正常后我还想输出5V呢

楼主:
3# 不亦心 我用示波器上升沿触发测的,有瞬间大概2V甚至更高输出,每次测也不一样